大家帮忙看看我这个4轴配置是否可行。。。

楼主(2011-07-20):
以前飞电直,最近玩开固定翼,操纵的不太好,鸡鸡炸的仍那成一堆了。
最近又迷上四轴了,看来看去还是自己装比较好,买成品怕坏了还得学着去修。。。
在淘宝上列出以下清单:

CSL X450的机架 X1

中特威 ZTW-20A电调 线性BEC无刷电调 X4

朗宇X2212 kv980 无刷电机 X4

四轴 飞行器 电池分配线 硅胶线 一拖四 X1

KK V5.5版飞控板成品(送USB下 载器+电调连接板) X1

四轴飞行器或多旋翼用10寸 正反桨 1045桨 2支装 X2

请教玩过四轴的朋友,这样的配置是否可行?
还需要哪些配件呢?

网友:
可以没问题。

楼主:
好的知道了,我就按这个买了

网友:
标题

X450还迷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
那根一拖4的线可以不要 不然电调又得焊T头 直接焊接就好 你这样又增加了重量 电机不错 呵呵 效率高 20A的电调完全够了 但现在夏天还是注意下好 做好电调的散热 上桨保护器吧 子弹头虽然好但比桨保护器重 而且炸鸡绝对坏桨 保护器就好多了 只是没有子弹头美观 在线够长的情况下最好连香蕉头都省了 又减重点点 我的4轴 机架是买的300多带飞控板的 XXD2212 KV900 电调和你一样 也是ZTW20A 不用香蕉头 不用1拖4线 电机线从管子里加延长线 用3S 2200MA 20C 现在全重900G左右 悬停大概8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兄弟提出宝贵的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桨要买多点。

其实用LAMA桨很好的,炸桨也不心痛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调买了好赢30A的,听6楼的兄弟,不要那个1分4线了,KK板送电调焊接板的。哈哈
跟6楼兄弟学,到时候自己焊接电机延长线,放到管子里,这样比较美观。
浆保护器确实看着不好看,所以就买了10副1045浆,这下差不过够炸了。。。

网友:
这套下来价格1000了、还是DIY级别的产品、不如买成品机或者买X450的新版机架、才3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呵 朋友 我只是个人愚见
我也是第一次玩4轴 以前玩450 那家伙真的太可怕咯
家里的家具基本都受过伤 还好我没事
本来4轴就是拿来折腾的 好的想法和建议就是大家分享的
但是还是要和自己的设备匹配 电机线通过延长只是美观些 其实重量和香蕉头比也是增加些的
不过那根1拖4线方便电调接插 除非你的电调经常需要取下 不然还是直接焊好来得美观
同时注意:焊电机延长线时先确定电机转向 不然就只有单独在电调设定(ZTW第8选项就是电机转向 好赢电调好像只有交换电机线)
电机的3根延长线用18号硅胶线就够了 4轴悬停时单只电机只有几A 的电流
因为电机延长线是穿过管子的 所以绝缘一定要好 不然到时候搞出些意想不到的事 搞的你头大
最后祝爽飞 !!!!

网友:
给你看看图片

给你看看图片

楼主:
不晓得我买的这个架子的电机固定座跟你的这个是否一样,电机的相序的确是个问题啊。
货都发了,过两天到了再看看吧,还有哪里不懂了再来请教各位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