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1-07-20):
我发现论坛里很多人都单买遥控器,我想问一下,遥控器和飞机是不同牌子的,这个遥控器还能遥控飞机吗?要是能的话是怎么办到的?需要通过配对之类的步骤吗?这个疑问困了我好久了,现在求解

网友:
遥控器 和 接收机 要一致,与飞机无关。

楼主:
那买遥控器时也要买它的接收机咯,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买遥控器时也要买它的接收机咯,是这样吗?

回答正确,基本上是这样的。

网友:
有种东西叫做标准,按照一个标准设计出来的东西就能兼容。
论坛里经常看到的PPM,PCM就是FM控的制式标准,一致的制式再加上频点的一致性,就确定了收发系统的有效通信。
2.4G的控就需要配对过程了,具体我也没研究过。

网友:
买天地飞控就用天地飞的接受,买futaba控就用futaba接受,jr控就用jr接受。当然有个别控制式不同

网友(2011-08-28):
新手:loveliness: 谦虚的学习

网友(2011-10-07):
借此地也问个控的问题。
MCP-X有自己的配套控,但如果已经有了JR DSX9 DSM2的控,就直接买单机就行了。因为MCP-X也是DSM2的。
但具体怎么配对?是打开控电源和MCP-X的电源,就自动联系上了吗?新人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