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遥控72M的意思如果两个人都是就会被干扰对吗 ...
问下各位!遥控72M的意思如果两个人都是就会被干扰对吗?

楼主(2011-07-20):
会不会被别人控制走自己的航模?多远可以控制?能说清楚吗,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控强的没事,控弱的会炸机

网友B:
除了72m还要看频点的。一般1km应该没问题。不过也要看控看品牌,不同的控对信号的定义不一样。而且不同的模型参数也不一样。所以即使是闯频了,一般都是炸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在清楚的告诉我吗?大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不懂?大师

楼主:
回复 网友D:
鸡拿油里炸吗?

网友E:
唉!来了个很萌的!

网友F:
原帖由
叶子摄影师
于 2011-7-21 12:06 发表
鸡拿油里炸吗?
你这是啃得鸡~~~~~

楼主:
不会吧 怎么不是 卖当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 是控强 控弱呀

网友G:
强应该是信号强,反过来说质量好的,可能就信号也强一些,功率大,匹配好。
其实严格意义来说,如果是相邻频率也可能会被干扰,强信号压制。 所以通讯上同一地点一般不用邻频

网友H:
遥控模型专用的72MH,是一个频段
根据具体频率不同,当中又分为50个频点(即在整个72M频段内分为50个不同频率的单一频率点),相邻频点的频率差为20KHz,例如72.170、72.190、72.210等等。每一台工作于72M频段的遥控器只使用其中的某一个频点,多个模友在一起使用72M遥控器时,只要不是同一频点就不会发生同频干扰。
类似的,遥控模型专用频段还有27M、36M、40M等频段,每个频段里边都包含若干个频点。JR、FUTABA的带有可分离高频头的各款遥控器现在都有专门的变频高频头(就是可以随时调整在频段中任意一个频点上),还有配套的变频接收机,在外场遇到同频的模友,只要改变自己的频点即可,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模友间的同频干扰。

网友I:
LZ就用2.4G控好了。
玩RC模型的麻烦事不少,新手就不要让控玩死你。

网友J:
LZ 不适合用PCM控
用2.4GHz吧。

楼主:
额 为什么

网友K:
有频点的 比如说72.830 和72.123 都是72M的 是不会互相干扰的 那些不好的控会被高档控干扰这是有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那6EX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