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450用垫片加宽机身行吗?

楼主(2011-07-20):
请教老鸟450用垫片加宽机身行吗?

网友A:
不懂。
如果是要把两片机身侧板的间距加宽,那你加的垫片就太多了(几乎涉及侧板螺丝的地方都要加),这样的话,你机身的稳定性、平衡性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B:
当然可以,没问题

网友C:
LZ干吗要加宽?想做双通道宽体客机?

网友D:
螺丝要换

网友E:
难道想吧变成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