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有问题,新买的260A马达不转

楼主(2011-07-20):
新买的260今天快递到了,速度好快呀,一天就从上海到了武汉,迫不及待的拆开包装,呵呵..好小的机机!拆开随机附送的5号电池,将飞机的电池插入遥控器充电,再按说明书说的先开控,装飞机电池,试下舵机,嗯,有反映,推油门,遇到问题了,主电机和尾电机都不转,难道是人品问题?呵呵..以前玩过丘比特V3,有些四通的基础,想买个室内的小机机,风雨天可以在室内玩下,结果空喜一场,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看一下油门有没有最低

楼主:
都试过了,连控的电池都买了新的,还是不行啊

网友:
电池插反了···看图上·九鹰260A的电池貌似是反着插也能很轻松插进去的···

网友:
既然舵机有反应那说明基本正常,主板,电池,对码都正常。。。还是看一下油门读数,你是左手油还是右手?推油门的时候读数变化也正常?另外查一下两个电机的插头有没有插好到主板上,最后再试试进工厂模式复位一下,一般来说新飞机不可能转都不转的,好的卖家发货前都会试飞一下。。别急,再试试~

网友:
多数情况是油门没有在最低处

油门手柄在最低
油门的微调也要回零——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了。

楼主:
谢谢大家,把飞机的情况反映给了卖家,卖家人很好,要求我将飞机寄回去,换台新的,还要包来回邮费,我不好意思,要求寄回的邮费我出,呵呵...确实是很不错的卖家!

网友:
再看看你的标题!????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把飞机的情况反映给了卖家,卖家人很好,要求我将飞机寄回去,换台新的,还要包来回邮费,我不好意思,要求寄回的邮费我出,呵呵...确实是很不错的卖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题怎么了?

网友:
油门没有最低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右手油门,和我以前的丘比特V3是一样的,是在最低点,谢谢大家的回复,等待卖家发个新的来,希望这次我的人品会好些,

网友:
这么奇怪。。。应该是线的问题吧我感觉,舵机有反应就是通电了。。。

网友:
多数情况是油门没有在最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