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玩具直升机怎么改装成固定翼?

楼主(2011-07-20):
上次在家门前玩,不幸给辆丰田轧过去,怎样就不用说了,修了下,勉强飞起来,没过多久,直升机动力一开,机身震动得很厉害,飞不起来,就拆了,想改装成固定翼,求高手教一下。  遥控范围好像是50M还是100M的。

图片

楼主:
就改装成室内固定翼。

网友:
改不鸟把,通道数根本不够,基本只有调速功能是不够的

网友:
改固定翼是不行的,第一:有刷电机重量大马力不够强大,第二:即使改成固定翼,飞得太快很容易超出遥控距离。不如改个伞翼机,用个风筝,用一个电机,花15块钱买个舵机,换下尾桨电机,能直飞,能拐弯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伞翼机,新鲜,能详细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