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伞齿。。。。。。

楼主(2011-07-20):
那位前辈能帮小弟做8套(大小齿为一套)伞齿。大概尺寸如下大齿外径28mm。厚度暂定4mm 。带4mm直径。25mm长的轴。小齿最大外径10mm 。带台阶台阶外径8mm。高4mm。台阶打孔上2.5mm机米螺丝。小齿钻4mm的孔。具体情况小弟留下QQ252394079详谈。注明;伞齿。
有偿代工
在这小弟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伞齿不好做的.

网友:
价格高高的,100一个都不高兴搞

网友A:
楼主你这样叙述你想要的伞齿是没人做的出来的,你应说明齿轮模数,装配的中心距,参考一下附图!另2.5mm的机米螺丝可能会买不到哦。

网友B:
尽量找现成的,否则得不偿失。

网友C:
拆个角磨机比买齿轮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样叙述你想要的伞齿是没人做的出来的,你应说明齿轮模数,装配的中心距,参考一下附图!另2.5mm的机米螺丝可能会买不到哦。

谢谢 前辈的指点 但是小弟对齿轮不怎么懂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

问过了 嫌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找现成的,否则得不偿失。

T。。。B基本逛了几遍了 都没合适的 所以只能在这求助各位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个角磨机比买齿轮划算

这个注意补错 我都看过了 但是尺寸都超出了我是计算

楼主:
真的很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和主意,要是有前辈能帮上小弟 很的是万分的感激·

楼主:
神啊 救救我吧·

网友:
太难 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