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一下,调双桨最简单的就是用螺距尺啊,神马反光贴纸、红蓝贴纸都是浮云

楼主(2011-07-20):
打到0度,只要用螺距尺一量,看看两个大浆度数差别多少度,再去调连杆,0.5度一圈,多简单啊。即使在家也能轻松调~~~
十字盘有没有水平也能测,只要把大浆转到不同的方向再去看螺距有没有变化就ok。
啥颜色的帖纸都很难看,不知道是不是俺眼神不好使。。。。
即使看到那个浆高也不知道连杆究竟要拧多少圈才能搞定,要多次看,我之前调次双桨都搞半块电池。。。现在,两分钟搞定
不过,这个前提就是旋翼头的虚位不能太大,虚位大高速旋转和静止状态还是有点点区别

网友:
旋翼头没虚位的确可以这样

网友:
真这样神??

楼主:
中山胸你还有两个螺距尺更方便了,不过飞跃的旋翼头的螺丝要换过,原配的螺丝太垃圾,很容易磨损,造成精度下降。

网友:
一直这样调的。

网友:
顶一下楼主,这个方法确实有效,我的亚拓450都是在螺距曲线的五个点上分别测两支浆 的度数然后调到一样的度数,从来没出现过双桨,只有在横轴弯了的时候才会有双桨。

网友:
近来都是这么干的飘过。

楼主:
为啥楼上两位都不分享一下。。。搞得我之前都蹲地上看双桨,累死,天气又热,顿一下满头大汗。。

网友A:
飞起来看一下 用得了半块电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看一下 用得了半块电池嘛

即使看到那个浆高也不知道连杆究竟要拧多少圈才能搞定,要多次看,飞几次。。。

网友B:
2分钟调双桨还最简单 哥哥用不了2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分钟调双桨还最简单 哥哥用不了20秒

分享一下吧
20s还真的很快很快了

网友:
标题

先大致量到差不多再起飞开3D了看,我觉得这样最好。
另外就是不用搞什么两个颜色,给一片桨尖涂1CM红色,另一片距桨尖1CM的地方也涂1CM红色,这样看起来比反光贴纸都管用

网友:
前几天看过有个人用激光笔  我也用3块钱买了个   把一个桨的外圈位置贴一个黑封胶带   激光笔一照   高低立马就出来了   这个办法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听明白请详解

楼主:
ls的方法都是看双桨,但是要拧连杆多少是不清楚的,就是说要盲着去调,还要重复多次看,繁琐

网友:
旋翼头平常维护好,连杆等长,最好用一体式的(有副翼),桨用电子秤做平衡,十字盘用校正器校好水平,我只在刚入模那小会调过双桨,现在调螺距都不太用尺子了……

网友D(2012-02-10):
顶,回去试试看

网友E:
 什么眼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