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V航拍要录像的都要有哪些设备呢?

楼主(2011-07-20):
除了载机本自和控,还要有
图传
,摄像头,显示器,那么用什么录像呢?怎么连接呢?主要是录像那一块。大家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示意图啊。有点迷茫呀。
另,如果OSD,是不是只要把OSD套件加进
FPV
的线路中就可以实现视频叠加了?
最后一问,图传用哪个频率比较好?
1.2G好像有人说容易干扰空管。
2.4G怕和别人的控干扰。
1.3 1.5的好像很少用。
看样子只有5.8G的图传了。
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一天了,还是没有人回答。。。再次谢谢大家啦。

网友A:
一个PM5K+OSD+图传+跟踪天心啊+小电视。差不多了。

网友B:
我用的就是1。2G的图传加2。4的控。很好呀,我玩的飞场上空经常有战斗机进行训练,我都没看见被我干下啊

网友C:
有图传,摄像头就可以了,显示器和录像可以用家用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