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tle Creations承认了凤凰120HV有缺 陷

楼主(2011-07-20):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323142
原文在Facebook上

翻译一下, 尽量保持原味的:
各位好

在我们严肃对待所有电调问题的同时, 很多人觉得我们对HV120问题的反应太晚了. 在我们确定问题发生的原因之前我们没有做出任何官方声明. 我们的维修部们记录着我们所有的返修而且所有的返修-不管任何原因-实际上非常低, 不到百分之三. 鉴于我们生产了超过一万件, 这个数字是非常低的. 但是对于那些百分之三的不幸拥有者这个故障率还是太高了.

上周在一位非常有天份的飞行员帮助下我们测试-并摧毁了-一些HV120, 过程中我们检查到某些注意是某些设置会使某个部件在某种方式下负荷过重进而导致电调立刻故障. 在配置中增加电容看起来是个解决方案但是这是个比较累赘的解决方案.

与这个个别问题无关, Castle在与一家主要的零部件生产商合作生产特别为我们的规格所定制的部件. 我们刚刚收到了少量验证用的样品.

我们在HV120中测试了一下这些新部件, 发现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非常漂亮而完整的解决方案.

我们将会为愿意的用户将他们的HV120返厂做这个修改

但是刚才说了, 新部件刚刚开始生产我们没有库存, 大概这周开始才会有(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

关于如何返厂以及何时零件到货我们会再发帖说明. 我们的技术支持和保修人员目前并没有更多这方面的咨讯, 所以现在去找他们只会导致混淆.

我们为因此事导致的所有问题道歉, 希望我们的直爽和维修这些电调的意愿将能够帮助保持您对我们产品和服务的信任.

我们感谢您的忠诚并希望您能放下这件事再次飞行.

Lee Estingoy
为Castle Creations公司

看了一些回帖, 随便翻一些: "到底是啥设置导致的问题, 能不能说一下, 至少我们能避开这么设", "承认问题是不错的, 但是晚了点", "飞行员就是nick maxwell", "失效的部件就是FET控制器", "FET控制器的问题几个月前就有人在另一个帖子里提过而且被否认了", "700E上的默认布局会导致电池到电调间导线过长, 需要更大的电容", "电容方法早就说过了, 好多人不信", "如果是这样的话亚拓竟然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把它做为标配"

有人贴了张据信是测试时候的HV120们的图, 颇壮观:

马上被人吐槽居然还在用T插! 抽自己的脸! 不过也有人说既然是想重现问题那么用比较容易出问题的配置也是很可理解的啊

网友:
高级货,一个可以买一个450了!

网友:
 承认了那就应该改进啊,

网友:
 等改版后可以放心买700e咯

网友A:
就因为这电调着火,我损失了3000多元,电调烧成碳灰一样了?如何反厂?我找谁?唉,,,只能自认倒霉

网友:
对中山兄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摆地摊了 300一个包顺丰,数量有限,欲购从速,不接受预定,商家批发请内线

网友:
如果300一個..還包起火的應該也沒人要.....因小失大

网友B:
本来这个电调在国内保有量是比较低的,所以那个小概率不会构成什么损害。

但自从搭上了宇宙牌飞车,销量一路上升,问题也就暴露了。

当年3G也是如此。

不过亚拓算是给国内魔友做了一件大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这个电调在国内保有量是比较低的,所以那个小概率不会构成什么损害。

但自从搭上了宇宙牌飞车,销量一路上升,问题也就暴露了。

当年3G也是如此。

不过亚拓算是给国内魔友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转的是国外的帖子

3G怎么如此了? 明明亚拓自己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因为这电调着火,我损失了3000多元,电调烧成碳灰一样了?如何反厂?我找谁?唉,,,只能自认倒霉

为什么要放弃应有的权利呢?把炭灰尸体和炸鸡的尸体一起寄返厂~

网友:
120的电调用t插,安全么

网友:
新款的700e v2配置的凤凰120a 会有问题吗?

网友:
120的尸体颇为壮观

网友:
我就是这个电调

网友C:
我操,导线的电容也会导致问题,要是给电池装个电容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
当时你有视屏就好了 。发到Facebook上。。保证你会得到全部赔偿

网友:
如何召回呢 ???

网友:
早就知道有问题了,之前香港那边的模友都说过!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好盈的超高压电调!比这个好N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操,导线的电容也会导致问题,要是给电池装个电容不知道会怎样

没人说"导线的电容"

网友C:
电源线太长的电容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太长的电容效应

电源线长, 电阻变大, 线损变大, 电调端快速开关时电压变化变大, 于是对输入电容要求提高了, 不是什么"电源线的电容"

网友C:
是不是给输入端并个大电容,火凤凰就不起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给输入端并个大电容,火凤凰就不起火了?

理论上是,但是这个电容要非常靠近电调,并且必须有非常小的ESR,这个治标不治本,还是不用凤凰保险点

网友:
这东西太贵了

网友C:
导线导致的电阻跟电池内阻导致的电阻会有本质的区别么?即使没有导线的电阻,那电池内阻本身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压降的,而且这种情况在定速功能开启的时候更明显,因为定速补偿会导致瞬间电流大变,电压瞬间突变是肯定的,如果需要并联电容能改变这种情况,得需要多大的电容才能改变这种情况,什么电容能改变120a大电流的纹路,即使是细微的改变,另外并联这么大电容会不会和电机的电感产生负面影响,
   还有个问题castle说这个问题是个别问题,但是看官方解释好像意思是说这是设计问题,这不是矛盾么?

网友: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mos管开关电路检测电压的部分电压不稳导致反馈电路负载太大,那就是简单的质量问题,之前有人说castle电调的mos管跟散热片之间的连接有问题才导致起火,这些之间是不是有联系呢,或者虽然号称只有百分之几的几率会出故障,那么剩下的那90%会不会是因为设置而没有使电调达到这种临界情况,也就是还存在着烧毁的可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线导致的电阻跟电池内阻导致的电阻会有本质的区别么?即使没有导线的电阻,那电池内阻本身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压降的,而且这种情况在定速功能开启的时候更明显,因为定速补偿会导致瞬间电流大变,电压瞬间突变是肯定 ...

一样的, 但是这个电阻因为输入线的延长加大了, 所以原先的电容不够, 这样讲明白了没?

你说的定速补偿电流变大那是慢的, 电调工作时以数千赫兹的频率开关的, 这才是问题所在, 明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