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电滑襟翼蝴蝶刹车设置,911请进

楼主(2011-07-20):
之前飞山坡,油门用来控制蝴蝶刹车的大小。现在玩电滑了,想降落的时候使用蝴蝶刹车,怎么控制呢?看论坛里山坡机跟DLG的设置已经够详细了,各位神人谁能发个电滑的设置贴子没?谢谢?

网友A:
用任一开关或控侧面的拔杆控油门就行,其它的跟DLG一样

楼主:
10C 控 。用开关控制?相当于就是熄火开关咯?那如果降落的时候打了熄火开关又突然发现降落点不好需要再飞一段那不是又要打开开关然后收起刹车(不收的话仅靠动力带动往前阻力太大不好手接)然后再重复操作,那不是忙死了....刚又想了先油门应该是跟刹车联动的...哎,等飞机搞好了上天慢慢试了...

网友B:
10c,俺木有用过 让楼主失望鸟。。。。。

网友:
回复 楼主:
10c的就可以有自定义 混控调啊 一共用3个 左右副翼 升降舵 开关用控边侧的那个滑动开关就好 还有行程 lz明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