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主轴

楼主(2011-07-20):
飞越450PRO装好主轴后,没有装上双桨,,从上往下看,旋转头在低速转动时,主轴好像有点双桨的感觉,但加大油门到30%时就平衡了,请教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应该调哪里?

网友A:
LZ的感觉这么利害?

网友B:
没装桨也能看到双桨!!

网友C:
传说中的火眼精睛噶……

网友C:
标题
传说中的火眼精睛噶……

网友D:
应该是低转速时产生了供震吧。

网友E:
那装上桨,再悬停一下试试看!

楼主:
最好发现原来是主轴弯了,但是新换上的冰人新款主轴,不知道跟大桨有关系没?我后来发现的,大桨螺丝上得好紧,大桨位置放不平衡,然后抵动好大,经调试后才发现这种情况,现在换上主轴就没有了,JJ没上过天的?

网友F:
楼主哪个学校毕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什么问题?

网友G:
盯着光主轴,推油门,用手指甲碰碰主轴顶外缘,如果觉得震,就说明主轴弯,只能换;如果不震,就放心装旋翼头吧。

网友H:
不叫双桨,是有虚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