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450PRO螺丝太垃圾了~真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2011-07-20):
前几天收了个飞跃450 ,组装的时候侧板上的螺丝居然有4个滑丝了,拆不下来超级郁闷,,,真想问问飞跃你的螺丝怎么搞的这么烂啊,,,,买的新机机难道就这么挂了吗。。。。。
各位是不是也有碰到这样。。。提供解决办法啊 。。。。。。。
yume中
‘’‘’‘

网友A:
全换12.9的

网友B:
买FY空机回来螺丝本来就要换原配的很糟糕

网友C:
这时候你需要尖嘴钳

网友D:
养成好习惯,配好的螺丝,机一到手,螺丝全换

网友E:
全换冰人的

网友F:
ls正解,换全套冰人的螺丝

网友G:
其实固郎那个不锈钢的螺丝我个人觉得比12.9的还好用

网友H:
去五金店买,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I:
垃圾螺丝别用咯

网友J:
国产机器很多螺丝不行 我都买12。9的来用。

网友K:
原装的螺丝都很软的,上12.9的才行!

网友L:
我的飞魔士的螺丝也不怎么样。主要是如果螺丝不够了之后,就得在网上买,太费时间。
上个礼拜去本地的五金市场看了看,有没有我要的螺丝。走了和多家,终于被我找到了,和惊喜。
一个螺丝平均0.5元,省钱省时了。

网友M:
固朗和冰人的改装螺丝不错

网友N:
螺丝在能保证有效强度的情况下,最好使用软的,盲目的采用12.9的螺丝并不好。这是机加工常识。

楼主:
不知道该换什么样的螺丝,谁发个比较好的螺丝链接看看,谢谢了~

网友O:
滑头的螺丝,有2种办法:1、尖嘴钳或者平口钳;2、用锉子或者小锯条开槽,改成一字的用螺丝刀拧。

网友P:
飞越的螺丝很垃圾,很害人的,我在飞越买的450SPROT组装到电机固定座时才轻轻一拧就断一颗,右边的稍微拧紧就滑了,害我只能锯掉电机座 杯剧

网友Q:
我的飞跃前脚开箱.后脚全换成冰人2.0侧板螺丝了!修机很方便,.主要还是不怕滑丝!

网友:
郁闷,我的亚拓螺丝也一样垃圾

450买回来装好还没飞呢,因为尾管没装对,拆开重装了两次,尾管座的螺丝就拧滑了4个,其中还有一个断在里面了,伺候各种工具都无可奈何(怕尾管上不紧,螺丝胶上的也有点多)。NND,不管了,等尾管坏的时候只有把尾管座锯下来换了

网友:
看来很多人都是出暴力拧螺丝的,不是说滑,只要刀有磨损就很容易滑,但断就不行啦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专卖螺丝的,不过购买时,建议先在论坛收一下有些店家的螺丝就像豆腐渣。如果有米也可以买配好的套装螺丝。但有些易损螺丝还是要单独购买,如主轴与中联的连接螺丝。

网友:
深受其害的帮顶。。。。 我的侧板螺丝扭了没两次就圆头了, 后来侧板螺丝换成三角头, 尾波箱螺丝换了加长螺丝+螺母才安心。。

网友:
我的侧板换的这种螺丝。。

网友(2011-09-04):
无论是飞越还是亚托螺丝都垃圾,买回来都要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