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泡沫材料切割工具

楼主(2011-07-20):
用料:
304不锈钢丝 (80厘米左右,阻值10欧左右,不用很精确),
直流电源 (12V10A),
做法:
把直流电源正负极接在不锈钢丝的两端。
就这么简单,为了使用方便大家还可以做一个弓子,还弓子也能用。
注意:小心热,以免烫伤,

网友A(2011-10-02):
上个图散,给我们看看

网友B:
LZ 我之前做过 一个 切割工具,是用热得快 中间的 电阻丝 做的。。效果还不错。。。 你这个 需要搭配多少的,电压??电流??? 中间要不要加电阻???

网友C:
我也要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