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1-07-21):
有个很模糊的认识。关于电池标注的放电c数。,,有模友说是瞬間的最大放電c数。。。到底电池标注的放电c数是代表瞬間的最大放電c数,还是安全放电c数呢。。,,这个瞬間的定义是多少时间呢。。。。个人认为应该标注安全放电c数才对啊。。。如果只代表瞬間的最大放電c数,,我们最需要的安全放电c数从标注上就无法得知。。。,我们如何按需求挑选电池,,。。我觉得只标注瞬間的最大放电c数就是标准的js行为,很不合理。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一般不是有持续放电C 数和瞬间放电C数2样都标有吗?

网友:
 如何標,就要看商家的良心如何!

网友A:
虛標的才害人不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虛標的才害人不淺。。。。。。。。

如果是瞬,瞬,瞬间放电的话。。。。我觉得航模用10c甚至5c的电池基本都可以30--40c

网友B:
的确应该是持续放电c数,但是现在电池普遍虚标严重,放电能力虚标,容量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应该是持续放电c数,但是现在电池普遍虚标严重,放电能力虚标,容量虚标, [/qu
模友也要默默承受。。。。。。

网友:
安全放電的最大上限.
但是按船模比賽6分鐘時間之久全程按這個電流放電對電池傷害肯定也不少

网友C:
如果我的脑神经没短路的话好像三分钟把电池放干这就是20C放电,1小时/20=3分钟。6分钟放干就是10C了。 看来虚标不是一点点。
楼下继续。

网友:
楼上完全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的脑神经没短路的话好像三分钟把电池放干这就是20C放电,1小时/20=3分钟。6分钟放干就是10C了。 看来虚标不是一点点。
楼下继续。
是從4.2V放至3.7V還是0V,商家是怎樣算出來????????

网友:
有标准算法吧,怎可能放到0v呢,应该是在整个放电平台范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從4.2V放至3.7V還是0V,商家是怎樣算出來????????

放干按電池能計算.有的可以放到2.7有的可以放到3.0

网友:
我試過用3S4100安20C放到3.4就大肚子

网友:
虽然具体放到多少V算放干我也不知道,不过放到0V我知道肯定相当于自杀。

网友:
关于怀孕

我的体会是跟电池质量有一定关系, 好质量的电池一般不容易怀孕,即使过放一些。  质量不好的没过放也会怀孕,或者直接放着也会怀孕

楼主:
等于按js标称挑选电池基本是白忙!

网友:
我也很想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于按js标称挑选电池基本是白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