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冒失DIY双涵道 F-22结果只在地上跑··忘老鸟指点 含f22图纸

楼主(2011-07-21):
本人纯菜鸟,自小喜欢飞机
喜欢f-22,前几天脑子发热。找了个图纸自己 DIY双涵道鸡鸡

在坛子里浅水N
略有
了解
知道了哦原来
这飞机还需要电调
舵机什么的····然后就是跟着

图纸做。真的很难得我什么都不知道
遇到不会的直接百度,现在终于把飞机的样子
弄出来了

电器件也装上了,可惜就是一直飞不起来这让我
很蛋疼
就像做了一风力小车 = =!。。

后来才知道原来模型没那么简单,有很多东西要学,就像配重啦动力组啦
低速
中速高速机型了
什么的
我还是一窍不通,还有就是舵机的拉杆我都是乱掰

胡乱买了一些东西装上了,所以请老鸟们
帮助一下·····虽然
不想放弃它
但是希望
前辈们指点是不是要重新做
或着是能改进下。

补充一下
动手!DIY是我喜欢
固定翼的原因
喜欢
探索,研究,还有瞎捣鼓。有朝一日
它能飞起来一定会很欣慰···

1. 55mm 涵道
2 KV3300无刷外转子电机
(买来才发现瓦晒那么大哇)

2.由于不会并联电调
买了个  su34 su-34原配无刷
双路电调 ESC 45A (超贵,忍了谁叫我是菜鸟,而且
还是很大很重)

3.天地飞6A遥控器(刚去实验的时候
连上电池
个个舵机乱跳,还有就是
我感觉遥控距离不是很远,想问一下
这种
控制
的范围是多少会不会因为
这种高速鸡鸡
飞的太快太远失控掉下来呢)

4.11.1V 2200MAH 15C 电池
5.脑残一把装了电动收放起落架
6用的是epp 泡沫板
比人家老外用的 dporn泡沫
相对软一些装起来费劲,但是
应该很抗摔吧·····

图纸实在国外的网站上找到的··还有老外做的  样机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374962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哇!!!这年头新手一上来就是双涵道,比我强多了

网友:
从来没飞过飞机的话那就难了!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飞的起来啊!

网友:
飞不起来一般都是动力的问题,看看能不能提高涵道风扇的进气量。

网友:
JJ有速度之后才能拉起来~~电池跟电调电机配吗?

看看那可怜的鸡脖子~~~真怕降落的时候断了啊~~

强烈建议新手不做函道机~~

网友:
这样重心肯定是不对的,重心应该在你放电调的位置附近,涵道要往前移很多才能保证重心正确

网友:
进风口是不是太小了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把涵道 往前移动··然后电调 放在啥位置还有  电池 = =1····· 配重 这事真的很蛋疼  怎么  测量  装完之后的 重心

网友:
真的很佩服你的动手能力,比我强多了!不过还是建议先DIY一架微风,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
多少翼展,估计超重了吧,推力比试过么

网友B:
心急眼高。。。菜鸟多数通病。。还是做个小赛 来练基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急眼高。。。菜鸟多数通病。。还是做个小赛 来练基础吧

注意,千万别像某人把小赛装2涵道

网友:
估计是重心问题,强度好像有点弱

网友:
先练练模拟器吧

网友:
哥们跟我一样心热,易上手就飞F15,不到10秒炸了!于是潜水两个月,飞模拟器。现在能飞塞斯纳了!

网友:
 骨架太那个啥了吧

网友:
老弟你还是找个飘飘机练练吧

网友:
还是买个基础的飞飞吧。

网友:
动力小了   你这个配置  双64估计能飞   或者把收放什么的都去掉  减轻重量   然后把你飞机的骨架都遮住,你那样要多大的阻力啊

网友:
这机有非常巨大的阻力~~~

网友:
和我一样爱DIY的朋友,飞机做得不错,我也做过双55涵道的SU37配置和重量也和你差不多,试飞后总结一些经验供你参考,首先推重比,我从你的配置看估计推重比在0.6左右,要知道飞机的推重比小了是一件很头痛的问题,也许勉强能飞,就算勉强达到维持飞行的速度,也达不到飞机正常飞行需要的升力,同时会减小很大的舵效,结果就是失速,估算双55MM涵道3300KV的总推力也就在600-700克左右,这个我估算过,建议你减重,再减重,KV才3300的话电池一定得用4S,估计最大电流40-50A之间,在把收放的起落架改成固定的,同时在涵道前面挖作弊孔。尽可能的把重量控制在800克左右最好。顺便上张我的SU37照片:

网友:
一看就在是重心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哥们········学习了····去重新 刻个板去······· 换个 电池  和····你说 我能不能    买个 稍微大点的涵道风扇  用着电机呢···········开过一段时间  微软 模拟飞行··不知道  飞这玩意 ···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不起来算是幸运的,新手如果把双涵道给弄上天,那后果......................(绝对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绝对滴!!)

新手要从模拟器,练习机开始,飞机越慢越好,越轻越好

思前想后·······恩··先买个   练习机····  = =!·不对·····应该是  DIY一架·······有米没米无所谓  重在   动手哇···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哥们········学习了····去重新 刻个板去······· 换个 电池  和····你说 我能不能    买个 稍微大点的涵道风扇  用着电机呢···········开过一段时间  微软 模拟飞 ...
如果是新手DIY涵道机的话,我建议你做翼展70CM左右的红箭类型的飞机,用70MM3500KV左右的涵道加45-60A电调,用4S电池,绝对适合你,注意涵道机的舵量不要太大了,还有做好后参照原图纸的重心位置测重心。要图纸的话,请搜索我发的帖子。

网友:
建议自己DIY,我是先从微风开始,本周六去首飞了,飞的还行,摇摇晃晃,半油门,有风,落地小炸~~

建议不要上来就函道,还有飞行技术也要多练,有风无风的,还有就是真机跟模拟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关键是心理上,飞真机就是紧张啊~~

网友:
55函道配KV3300的电机不行的,70函道还差不多。至少得4800吧。
鸡鸡重量怕是超过700克了吧,你的双55函道配KV3300推力能达到600克吗?估计推重比太小。
你可以试试先滑跑一段距离(不要打升降舵,影响速度),速度起来了再拉舵起飞。

网友:
楼主。。求图纸,尺寸。。lickyyong@163.com谢谢了

网友(2011-08-24):
我也是一上来就买了两架不同品牌的F16,结果都没有飞上天,撞的伤痕累累了,现考虑还是弄架飞翼先玩玩吧。

网友:
双涵道竟然用的15C电池,能飞就奇了怪啦,一个涵道都扛不动。
新手整这个不如直接把钱扔水里!
无数的新手前赴后继、飞蛾扑火般的投入涵道的魔掌,惨烈啊!悲哀啊!

网友:
15楼我正有此意啊,但是后来想想,起手就双函道的没必要节约那点钱了,直接上个塞斯纳或凤凰吧

网友(2012-12-04):
跳一跳都木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