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买机求教

楼主(2011-07-21):
请问各位模友,初次购机选择450 SPORT 套机好些还是450 PRO 套机好呢?价格差不多,一个皮带一个轴,维修哪个容易些?配件哪个便宜些?

网友:
维修方便和炸鸡成本肯定是sport

网友:
SPORT 3个舵机拉杆不一样,估计调试上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将维修,SPORT简单,如果讲飞行方面,450PRO调试得当有大飞机的风范。

网友:
新手用SPORT,维修简单,不用为传动齿所困扰

网友:
手里还有套spo  新手上spo 不错

网友:
要想飞得爽450PRO,动作更精准,要维修便宜点就450SPORT,如果炸了尾部,PRO换前3齿,SPORT换皮带,其他炸了价格都一样

网友:
pro好,小心飞稳得很,我也小白,FYpro悬停60个电也没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