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电直,请老手帮忙解决一些疑问

楼主(2011-07-21):
打算是入450。但是本地很多模友都升级到500,说500机大稳定性好之类的,特别是3D后。

提出几点疑问
像我新手,悬停阶段,悬停没问题,对头对尾技术算不上熟练,还算可以。上450还是500好?
买亚托是全套购买好,还是买空机再配其他电子设备,亚托的陀螺仪如何?和GY401相比呢。
450套装 Sport Super Combo 和 Pro Super Combo 有什么区别? 前者价格2400多 后者2700多

如果是上500, 我看了一下 有2款套装 一个是2700多得套装,但是是塑料件,另外一个款是3700金属套装。有必要上金属吗,塑料行不行?

网友:
建议450,等你3D熟练后换600或700,500也是过渡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上手练习吧,过了正倒飞4面悬停上个大j
亚拓的450sport套机即可。pro炸鸡很麻烦的。。。

btw:是lz的头像让我有了回帖的动力!

拼头像的话。。。LZ那个明显看不到内涵。。。
500不错。。但是比450PRO便宜的那款就不解释了。。。。

网友:
500肯定是比450好,但是你新手。500的电池280左右一个。450的最便宜100一个。炸鸡以后450的配件也比起500来说便宜很多。再说你买500ESP的话还不如上更大的飞机了。所以现阶段还是450SPOT好。PRO的话用的是轴传动,炸鸡成本很贵。

网友A:
450上手练习吧,过了正倒飞4面悬停上个大j
亚拓的450sport套机即可。pro炸鸡很麻烦的。。。

btw:是lz的头像让我有了回帖的动力!

网友:
600上手绝对刺激

网友:
模拟器+450 练习足够。当技术有提升,上台大机巩固。

网友:
500听说电机,大齿,尾桨夹等有问题,不是个案了,所以建议老手来调500,没老手的话450吧,或者600

网友:
大机肯定比小机好飞多了,我新手2月500已经航线了,朋友的450整天调试和修机,就因为稳定性比大机差,抗风也是,所以炸的机率大大提高

网友:
有米搞大的好的设备,没米就450

网友:
450 当练习机不错,买Sport Super Combo 可以了。我到现在还是飞越450 V2的呢。这次回中 国也想上500 或者500以上级别。当然,楼主不差钱,上大机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