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05如何使用

楼主(2011-07-21):
7905如何使用能够得到正电源

网友:
去买一个7805吧,几毛钱的东西。

楼主:
地线和正电源之间有没有互换的可能。

网友:
想干什么用?79XX系列的是负电源稳压用的。如果你非要作正电源用的话那就拿地端作正输出,而把它的OUT作浮地端用,这样一般作单电源用用也是可以的,滤波一定要处理好,尽量减小地端浮动压降的影响。

网友:
你把正负极看成高电平和低电平就容易理解了。代换起来就容易。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以前都是直接7805,从没想过这么深。

网友:
就像PNP和NPN三极管一样极性不同,一般7905要和7805配合组成一组正负稳压电源,在仪器仪表上用途广泛。

网友:
对于7905地线就是正电压,输出就是地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准备浮动使用了。我的同事把他父亲的遗产一堆7905送给我了。是免费得到的。同时还送了一些二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