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震动大,困扰很长时间,郁闷至极!望高手解惑!

楼主(2011-07-21):
情况是这样的:MB2.0的450直机。35X+450M+410M+9257。飞机震动大,飞起来感觉机身在晃,不是金鱼尾,尾锤都震的像两个。找了很久原因,无解。
随后更换了冰人一体主轴轴承座,换新旋翼头(RJX450)。冰人一体尾传动座。冰人一体尾波。FY尾巴。问题依旧。起飞后基本没有双桨。
到底是什么原因?接近崩溃了,高手们来答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震动优先考虑主轴,将旋翼头全拆了,就留一个主轴,把油门开到20%看看主轴会不会抖

网友B:
降低斜盘感度,好像是第一个旋钮

网友C:
我的 500也是此问题,我也没有找到问题,很难找
尾末端镇的有重影,我就凑活飞呢,无语中

网友C:
MB2.0天敌是震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机身晃。太不稳了。凑乎不了啊。

网友D:
自己MB感度过高了

网友E:
原帖由
想炸就炸
于 2011-7-21 11:01 发表
降低斜盘感度,好像是第一个旋钮
震动造成斜盘左右摇摆,与感度过高造成的自激摇摆,这是两码事
建议LZ着重排查尾部,尾桨也要仔细做平衡
这世上没有排除不了的震动,只是你还没有找到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调到30%,还是一样。

网友F:
最好检查一下电机齿与大齿盘的间隙不要太紧.

网友G:
这么顽固的震动好在我还没碰上过。

网友H:
我的也有点/??不过是桨的问题

网友I:
不外乎就是轴和轴承这些问题 我的尾锤都震的也像两个 结果是尾撑杆螺丝掉了一颗 上紧就好了

网友J:
...共勉.. 我的450也是这样.. 拆掉旋翼头.. 尾巴.. 油门30%不一会手就很麻.. 以前玩小鸡的没感觉,不知道450震动多大算正常? 还有大齿盘会断断续续的擦到尾驱动座里的轴了,怎么调整它们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