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发明坠机自救系统

楼主(2011-07-21):
1.直机在高空歪了要炸时  拨动遥控器的某一通道 从飞机旋翼头飞出一个降落伞样的东西   飞机慢慢飘下来     2.坠地瞬间拨动某一通道 充气气囊打开  然后保护飞机。                   大家觉得我这个建议如何 ,希望有关厂家开发下特别是600 700的大飞机

网友:
哥们。。多潜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很雷么 做何解释

网友:
告诉你个终极解决方案: 你去养一只凹凸曼,必须是野生的,炸鸡时他会飞起来帮你接住飞机!并且轻轻的放到地上!

网友B:
还不如无副翼系统加入自驾系统,一看不行,拨个开关,马上交系统托管,直接自动悬停,都不会炸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无副翼系统加入自驾系统,一看不行,拨个开关,马上交系统托管,直接自动悬停,都不会炸鸡了

请上SK720,价格应该与V8差不了多少

网友:
我晕,打完字就到6楼了,咋这么多闲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上SK720,价格应该与V8差不了多少

没用过高级货的只能瞎猜

网友:
到你会飞之后就会觉得这是多么多余的事情…要是飞3D更加…什么时候炸,怎么炸都难说

网友:
等下一倒飞自动弹个降落伞出来…问你S未,哈哈,LZ的想象应该去写剧本

网友:
传说悟空会施定身法

楼主:
还可以弄手机自爆系统, 被盗后回家启动自爆系统  把小偷炸残

网友:
恐龙特急克塞号——时间停止

网友:
想法不错,以前玩过PS2的《皇牌空战》游戏,架驶飞机翻到迷失方向时,同时按下左上右上的两个按钮,飞机自动回到水平飞行状态。。

网友:
直升机不是游戏机,你想多了

网友:
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但是可以挽救机械故障的飞机,而且要飞到估计看不见的高度才有时间把降落伞打开,但是由于操作失误估计没有用,如果有那时间开伞,飞机也早救回来了,无人机比较合适,一般的就算了吧!

网友:
就怕你来不及打开关飞机已经到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