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后,原来X650的四合一电调还有什么用?[等官方答 案]

楼主(2011-07-21):
升级后,原来X650的四合一电调还有什么用?填海?

6楼答 案:配450PRO机架

网友:
我来低价收 呵呵

网友A:
你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收多少钱?

希望收个碳纤的版的 除了飞控以外的全套 带云台的更好 价格PM我吧

网友B:
650电调完全可以用在新版450上、安装位置都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0电调完全可以用在新版450上、安装位置都正好、

配450PRO?那电机呢?用650的还是用450的,还是用新版的?

网友:
PRO一样装、电机就装450电机就可以
把电机线延长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X650电调就是给原来X650用的。

当然也可以DIY下,用于其他机架。

在固定孔位方面,也可以用于X450和X450Pro,如果X650V不盖上盖的话,diy下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