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做POM高精度 机加工的么?

楼主(2011-07-21):
见多识广的朋友们,有知道POM机加工实力比较强的工厂么?
形状比较简单,类似一个圆环状的垫片。但精度要求达到到0.001毫米。
每月用量在1千万支以上

网友:
请说具体一点,看看能不能做

网友:
我可以做自动测量.
精度0.0001mm的,每秒测一个. 一台检测仪大该要120W左右.
精度0.001mm的,每秒测一个.一台检测仪大该要25W左右.

供货周期60天.

网友:
怎么看着这么熟啊。既然月供量上1千万片,楼主能透露一下是用在什么产品上么?

网友:
吹牛B的人真不少,真有这需要的人会到这玩具论坛来找??

网友:
精度1um啊,要上磨床了。一个月一千万啊哈哈什么产品要用这么多的量?

网友:
POM还要0.001精度,这是白痴想出来的零件吧

网友:
0.001MM恐怕白天和晚上的测量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
盲目的推断, 这个环型的垫片只有0.01mm厚, 所以
精度要求0.001mm.

找个冲床可能成功.

网友:
机械产品实际使用中1丝已经很吊了。这个不知道干什么用 楼主普及一下

网友:
1μ不说加工了 检测是个问题 pom弹性很大

网友:
见过精度在0.0001mm的垫片,厚度最薄得有0.005mm,不过是不锈钢的

网友:
POM材料经常用在密封零件上面,比如出气阀的阀芯,等等,比如气GOU里面的阀就是用POM材料做的

网友:
非常像‘保证金’或‘违约金’项目。

网友:
1微米精度的POM?
能透露下用在啥上吗?航天飞机,超深水潜水器?
pom首先是会回弹,其次变形,再次费刀,很难搞到高精度

网友:
是不是黑色的,光学镜头上用的?

网友:
POM工件 要求 1μ的公差, 不是那种随口说说的人接的活,LZ 连表达这个的能力都没有,这活你就算了吧。

首先,什么叫0.001公差?  是±0.001? +0.001,-0.000? +0.000.-0.001?

实际上, 公差1μ (0.001mm) ,就是说,允许的公差是±0.0005mm, 这已经进入纳米范畴了。(按照国内惯例,这已经可以被吹成纳米级技术了)。

以杜邦的Delrin 150 NC010 挤出级POM为例
该POM的CLTE 在 23-55度范围时是 1.0, 如果工件公差要求0.001mm,这需要在恒温环境加工及测量。

为什么要挤出级的POM? 看不懂的话,这活你就别想了。

1000万件的订单,如非必要都不会用机加工处理的。真正的精密冲压,注塑,也能满足需求。

网友:
按照这量推断,应该是笔的配件, 价钱也不会给的高

网友:
实验室里才能作出来的东西

楼主:
不好意思,数量搞错了,月用量100万
外径:12+-0.1 ,厚度3
关键数据及尺寸:
材质:POM (F10-03)
壁厚:3.115+-0.008
同心度:0.01
跳动:0.02

因为有诸多的限制只能提供关键的尺寸。
正规的商业用途,不用想太多

本人不是搞技术的,但是常常跟机械零件打交道。空暇时间常上论坛转转发现这里高人云集。
正好工作中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寻求无所不能的朋友们提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