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主轴莫名其妙的弯了

楼主(2011-07-21):
大家好。

我是飞魔士的飞机,昨天刚刚换的主轴,但是今天飞了几个起落之后,没有炸机,大桨也没有扫地。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主轴有点莫名其妙的弯了,自己实在是找不出原因,请老鸟指点。谢谢

网友:
轴太软,双桨或飞行过暴力造成分力过大主轴就被拉弯了。

网友:
我也飞弯过,主轴换之,继续爽飞

网友A:
一两条出现这样的情况属正常,,,,,换之OK。如果条条都这样,就可以换别的厂家的主轴了。

网友:
正常,我飞一个起落就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两条出现这样的情况属正常,,,,,换之OK。如果条条都这样,就可以换别的厂家的主轴了。

有没有推荐的厂家呀??亚拓原厂的怎么样?

网友:
此轴乃传说中的豆腐条

网友B:
轴太软
我买的FMS尾桨,飞了两个起落下来,尾轴弯了
FMS有一种竞赛级尾轴,黑色,说是45#钢的,那这么推下来,普通白色的最多也就是A3钢

还是乖乖买飞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太软
我买的FMS尾桨,飞了两个起落下来,尾轴弯了
FMS有一种竞赛级尾轴,黑色,说是45#钢的,那这么推下来,普通白色的最多也就是A3钢

还是乖乖买飞越吧

飞越的尾轴,主轴,横轴,飞魔士能用吗?

楼主:
主轴能自己做吗?需要什么工具呀?或者找什么样的地方可以给代工呢?

网友:
轴太软,,,,,飞越的尾轴,主轴,横轴,飞魔士能用

网友:
轴软是一个问题,起因还是平衡不好。普通低钢轴失衡严重的一打大油门下来轴就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