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玩具3。5通的单浆机71CM 貌似很有研究价值~!

楼主(2011-07-21):
设想增加一个舵机 换十字盘 用ESKY4合 改为4通~!

网友:
是完全可以改

不过最近看到有人买过ESKYLE .
好像ESKY淘宝卖的不贵的。

网友:
这个十字盘都不用改。。直接加个舵机就搞定了。。自带陀螺仪吧。。不过通道又是个问题。。

网友A:
老是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產品出現
又花精神又花成本也賣不了好價錢
看上去質量OK也設計算復習。花這麼多心思不如做一架4通的不就成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就是很奇怪的 难道3。5通和4通制造成本差很多?还是需要什么部门审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是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產品出現
又花精神又花成本也賣不了好價錢
看上去質量OK也設計算復習。花這麼多心思不如做一架4通的不就成了嗎
每種產品都有其市塲定位,玩家喜玩三通半亦沒特別!起碼比四通容易起飛!

网友:
这机子我知道那个厂的

网友:
貌似不能直接加,斜盘球头位置不对,要是不改位置,侧飞时会前后偏,必须是控制前后的球头与左右的垂直,最好换一个铜套内径相同的斜盘,装上,前后的不变,左右的舵机安在另一面侧板的舵机位

网友:
可以改CCPM的斜盘

网友(2011-10-03):
四不像,不是九十度的斜盘,也不是一百二十度的斜盘,飞不了直线,只能斜飞

网友B:
双马9104。可以改四通,但我可以断言:这个大飞机不可能抗风!都这么大了还用370电机,大桨一定转的很慢,能抗风吗?

网友:
这个飞机新手练手感不错  我最开始玩的就是这个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马9104。可以改四通,但我可以断言:这个大飞机不可能抗风!都这么大了还用370电机,大桨一定转的很慢,能抗风吗?

定距机一般都不抗风,除非斜盘的力量很大

网友:
这飞机淘宝上好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