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横轴螺丝是不是很容易松动

楼主(2011-07-21):
如题,是不是横轴螺丝很容易松动,飞了几块电池后做安全检查,发现螺丝松动了几圈,螺丝有上胶,而且量还是很足的,并且,上完胶后是24小时后才飞行了,结果还是会松动,请问,你们有吗。多谢了。

网友:
上胶前要把螺丝上的油清除掉。

网友:
我没上螺栓胶也没你说的这么严重,应是里边有油的问题

网友:
清除油脂和螺丝上的残胶较少摩擦

网友A:
换外丝的不就好了

网友:
注意安全检查,还是内丝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外丝的不就好了

外丝的螺母,拧多了也会失去自锁作用。

网友:
到底外丝好还是内丝好

网友:
外丝的装起来方便= =内丝的2边1.5同时滑了就恭喜了 我就试过。。还有外丝横轴的自锁螺帽买横轴都有配的1只螺帽用3次不会有问题

网友:
3次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