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IY雕刻机铣刀选型

楼主(2011-07-21):
请教各位,300W  24000转主轴要用什么样的铣刀,从淘宝上看到这款可用于雕刻机吗?因为这款比较便宜

网友:
要看加工什么材料了,如果塑料、尼龙、铜这个还可以,铝用专门干铝的刀。
如果干铁或钢要用钨钢刀,这么高的转速这个刀几分钟就烧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