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玩的固定翼,想入门电直,问题求助

楼主(2011-07-21):
我现在玩的是固定翼,天地飞6通二代的控,现在想搞个入门电直飞着玩,利用现有设备,请各位模友给推荐个飞机,先谢了!

网友A:
飞越的SPORT吧

网友A:
有固定翼基础,模拟器上练一练,对尾悬停很快就能掌握,要是固定翼也是新手,就先入4通机吧

网友B:
建议首次如九鹰260——好处是可以非常快的入门直机,建立四面悬停的舵面反应。一般情况下,每天在家里练习,有2周就够了。套机加上几块电池,400元出头,飞几周出掉,还能出300.
然后再考虑入450等6通机。新手上来就450,很摧残人的。除非有老人带。否则毅力不强的,可能会折磨至退魔哦

网友C:
飞越空机,电子设备自己配!

网友D:
我飞450,正在苦练固定翼,最痛苦的是找不到合适的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