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九鹰260强烈顺时针自旋

楼主(2011-07-21):
刚换上7MM马达,调整的差不多了,试飞过程中摔了一下,然后就强烈顺时针自旋,微调无效,进工程模式写入调整无效,只要一加油尾电机就高速运行,抓在手里转动,尾电机转速有所改变打左舵它就停转。有时候加油到30%以上尾巴才转,主板的灯闪的好像和平时有点不一样,经常重新对频。什么鬼毛病,不会又要坏主板吧。   遥控没问题,在另一台机子上表现完全正常。

网友A:
估计是工程模式调乱了

估计是工程模式调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工程模式调乱了
还有得救没?

网友:
右旋是推力太高了把,打左舵停转很正常。
莫非陀螺仪有问题,奇怪。。。莫非这个7mm过于给力了?降低电机电压都不行?
很奇怪。。。。

楼主:
嗯,本来调得差不多了只是有一点右旋,微调到5  6格可以止住的,进工程模式调了5格试飞,然后摔了一下之后就成强烈右旋1秒种5  6圈。

网友:
能条件陀螺仪感度吗? 提高一点有利于锁尾

网友:
陀螺坏了

网友B:
关注,我累计停空时间1小时的260A也是这个故障,我那个没改装。
我是在飞行时突然出现自动右旋,主马达动力不足和尾马达风力强劲。用控进工程模式调了,结果主马达动力上去了,尾马达倒不转了。停一段时间后又自动会变成主马达动力不足和尾马达风力强劲。
估计是接收机坏了。

网友:
一般元器件损坏不可能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引用 网友B:
关注,我累计停空时间1小时的260A也是这个故障,我那个没改装。
我是在飞行时突然出现自动右旋,主马达动力不足和尾马达风力强劲。用控进工程模式调了,结果主马达动力上去了,尾马达倒不转了。停一段时间后又自动会 ...

估计一是参数调乱了,或者有接触不良。

网友:
一般是控调乱了。重新来过。写入完毕后,断电,关控,重新来上电。

网友B:
谢谢几位的回复!
用工厂模式重新来过,包括那个连按六下的方法。不管用呀……
最后飞机只出了三种状态:1、插锂电蓝灯长亮完不成对码(机身已放平);2、主马达乏力,尾马达狂转;3、主马达可受控,尾马达不转。
飞机已返厂了,看看修回来是啥样吧。
等着看楼主是如何处理的。
其实260A挺招人喜爱,很容易上手,只是没想到接收机(估计是陀螺仪)先坏了。

网友:
典型的参数调乱了

引用 网友B:
谢谢几位的回复!
用工厂模式重新来过,包括那个连按六下的方法。不管用呀……
最后飞机只出了三种状态:1、插锂电蓝灯长亮完不成对码(机身已放平);2、主马达乏力,尾马达狂转;3、主马达可受控,尾马达不转。
...

网友:
和我的4#6一样,估计是陀螺传感器坏了,节哀吧

网友:
建议lz返厂,九鹰服务还可以。

网友:
返厂建议多带几个坏的尾机组~~~都会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