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初始位置过低,怎么调呢?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7-21):
控是用的天7 WFT07

求大家帮忙呀,

前几天弄控,多谢各位魔友的相助,再次感谢!!!!

网友:
沙发,舵机没在中位

网友:
卸下舵机臂,加电初始化后按水平位置安装舵比,再调整十字盘水平。

网友:
舵机臂要水平安装,还是低的话只能调拉杆了。

网友:
综合2楼与3楼的。

网友:
拆下舵机摇臂,油门50% 上电,摇臂水平安装。

网友A:
lz等你的舵机的使用报告。。。我的刚出了。。

网友:
在确保舵机中立的情况下拆下舵臂调高几个齿,再调节连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等你的舵机的使用报告。。。我的刚出了。。

为嘛要出?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好了给各位报告

网友:
如果舵機中立點時SF臂水平,大槳0度的話就不要調拉杆長度或者調高舵機臂。(這樣做會導致上下螺距行程不一致。)

初始位置太低的話可以調SWASH MIX上Pitch的百分比,調低一點就可以了。

网友:
先设置好舵机中立点,按照说明书调节连杆长度。。
你这连杆长度应该是太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