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801控3d模式不能启动,电调一直响!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21):
不知道什么问题,
模拟器
上都是3d模式飞的,真机上第一个模式没有问题,打开3d模式
电机
停止转动来,电调一直在响,不知道什么问题?大家觉得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油门曲线?看下控里的输出监控吧,这与模拟器两码事

网友B:
看看油门曲线是不是有问题。例如:配置成0了,自然电机就停转了。

楼主:
3d模式的油门曲线是65%直线……

楼主:
没人知道这个问题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奇怪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看重新确认油门行程。

网友D:
这跟你设置有问题,别人都没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