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HITEC AURORA 9与T8FG之间!

楼主(2011-07-21):
纠结于HITEC AURORA 9与T8FG之间!本来向入XG7,但是感觉和我的华科尔2603差不多外观,越看越像,现在想买好点的,一只喜欢T8,最近看到hitec这款好像不错,望前辈指导

楼主:
ddd
HITEC AURORA 9的功能好像很强大,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A:
主流点还是FUTABA,接收机也好找

网友B:
别买偏门的,要后悔的

网友C:
原帖由
alibabamtl
于 2011-7-21 20:14 发表
别买偏门的,要后悔的
买大家都用的,有啥疑难马上有人能帮你解答。偏门的出了问题,就自己研究吧

网友D:
想接收便宜又稳定首选JR,DX7或DX8或DSX9

网友E:
T8软件功能`

网友F:
便宜找jr,稳定找futaba,便宜又稳定是不存在的

网友G:
T8吧,别折腾自己了

网友G:
我是说T8FG哦

网友H:
我用8fg,感觉很好,功能很强大,比以前用DSX7的时候方便很多-。-
但现在让我选择的话应该是DX8,一样够用了,还可以用很便宜的接收-。-

网友I:
我用DSX9,准备入台XG8!

网友J:
标题
T8FG便宜无好货,功能很强大的说

网友J:
补一句,相对t8强大到毒辣功能,价格可以说相当便宜

网友K:
dx7s的功能很强大,感觉很好,接收便宜又稳定

网友L:
t8fg....功能强大狠…谁用谁知道

网友M:
XG7或8

楼主:
回复 网友M:

XG7性价比很高啊,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a9也很稳定,就是重了点,俺用了半年也换t8fg了

网友:
t8t8t8t8t8t8t8t8t8!!!如果jr的,xg8也可以啊

网友:
直接上10c吧

网友N:
T8FG的性价比基本能秒杀3000左右的遥控器
楼上哥们,10C就别了吧,这个除了外观见仁见智外,秒杀,一律秒杀

网友:
A9不错的  而且是双向系统 如果飞航拍机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接受也只能他家的  国内比较麻烦点
T8FG的话性价比比较高 自己用的就是T8

网友:
DX8,一个是美国,还支持JR,未来的走式

网友:
我用的JR的XG7,感觉不错的说,不算太贵(FUTABA的相对来说,8通的要贵几大百,虽然山寨接收多,但我不准备玩那么多机,而且,山寨的质量.......忧,换了接收后,不如直接用国产控了),功能实在,够用,JAPAN的稳定性也没说的(我其实也支持国产,也是个抗*小愤青,支持民族产业,但国情如此,中 国人喜欢速成,赚钱第一,其它狗屁,悲哀.....)对直机来说,不玩航拍,FPV的情况下,绝对够用了,固定翼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楼上的,8FG是14通道

不过就稳定性来说,J和F都很不错,品牌功能风格和外观喜好是最主要的选择条件咯

我也用过带遥测的控,至于电压、电量、温度、油量等双向功能,每个起落认真检查设备状态是必须的,所以存在的意义见仁见智了,个人认为属于附加功能并不是主要功能,YY的成分过大!

期待F的软件升级后有此功能,即可两全!

楼主:
回复 网友N:

 10c没有T8好用吗!

网友:
华科尔大部分遥控都是仿XG7的

网友:
听说18mz会有楼上说的那些遥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N:
T8FG的性价比基本能秒杀3000左右的遥控器
楼上哥们,10C就别了吧,这个除了外观见仁见智外,秒杀,一律秒杀

不见得吧,个人认为T8FG没DX8好

网友(2013-05-30):
Hitec 没人用吗??我是新手本来想买一个hitec9通道。外观很霸气!但是大家都不怎么建议。

网友:
还有人给建议吗?

网友:
跟着群众走没错··T8FG

网友:
xg8~接收也便宜~当然山寨接收用来玩拖头或者坦克不错~飞飞机还是用贵一点的接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