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X8的TM1000能和V8相连接吗?谢谢

楼主(2011-07-21):
如题

网友:
TM1000是回传模块。没戏。。。。。

网友:
可以,祇是沒接收就無法顯示接收強度,漏包等,但電壓,rpm,溫度都有

楼主:
谢谢LS兄弟的帮助,能发个接线图吗,谢谢!

网友A:
1. TM1000內附的線材有杜邦接頭(接接收機的那端)把信號線剔出,祇留+-電源,插入V-Bar的接口(沒用到接口),一端接TM1000的DATA接口(提供TM1000的電源及BEC的電壓監控)
2. 對頻才是重點,在V-Bar內下BIND指令後在將電源瞬斷的同時一定要壓TM1000的BIND按鍵(手不夠多,有人幫忙會比較方便),這樣衛星及TM1000會同時閃爍,然後儘速DX8壓住BIND按鍵開機,衛星跟TM1000燈號在約2秒都會恆亮,就完成學習了,
3. 成功後在DX8與V-Bar重新開機,DX8畫面左上角會有天線符號表示已連接TM1000,撥動滾輪會出現監控畫面,就可以對每個選項做高低限度警告,很好用,就不用怕電池過放而不知或BEC電壓因伺服重載被拉下也不知,真的很好用(因為裝置TM1000才知我的BEC設6V卻會在重載時拉低到4.3V,趕緊換掉BEC) ,
祝設定成功玩機愉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TM1000內附的線材有杜邦接頭(接接收機的那端)把信號線剔出,祇留+-電源,插入V-Bar的接口(沒用到接口),一端接TM1000的DATA接口(提供TM1000的電源及BEC的電壓監控)
2. 對頻才是重點,在V-Bar內下BIND指令後在將電源瞬 ...

很详细的好帖
请教一下,“因為裝置TM1000才知我的BEC設6V卻會在重載時拉低到4.3V,趕緊換掉BEC”是一边飞一边看到的吗?这也太危险了吧?还是DX8有数据记录功能,飞完了之后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的好帖
请教一下,“因為裝置TM1000才知我的BEC設6V卻會在重載時拉低到4.3V,趕緊換掉BEC”是一边飞一边看到的吗?这也太危险了吧?还是DX8有数据记录功能,飞完了之后看到的?

它是及時回傳系統,並可設定高低限度警告(溫度過高,電壓過低,反正高低隨你設),且遙控器上會顯示(超大的)目前各項的數據跟最高最低紀錄值,所以祇要設定好高低限度,根本不用看它,有問題它會以你設定的振動,或聲音或兩種都有來告知
第一個好處就是再也不用怕拿錯飛完的電池去飛了, ,因為它會警告你
如果能有電流模組的話就更棒了,我很喜歡它

楼主:
谢谢LS兄弟的指导 ,明天慢慢折腾:loveliness:

网友C:
好有用資料哦還以為,不能接V-BAR,之前也沒有重用TM1000放在電油飛機上看BEC電壓.現在要裝回直升機裹.

网友(2011-08-25):
引用 网友C:
好有用資料哦還以為,不能接V-BAR,之前也沒有重用TM1000放在電油飛機上看BEC電壓.現在要裝回直升機裹.

又買了棵TM1100,5克重,來裝450,
TM1000要轉到M3D600V2 12S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S的兄弟能PM在哪买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兄弟能PM在哪买的吗,谢谢

http://www.avio.com.tw/
搜尋  TM1100
已經換裝到450Pro上了,體積跟重量都很輕巧,不錯用

网友:
这个功能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