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80初次夜航

楼主(2011-07-21):
T580初次夜航 ,视频剪切不好大家将就看看啊

网友:
不错哦 建议视频往左放一点

楼主:
 接受大家建议啊

网友A:
看来四轴安led晚上飞最安全,建议不要用两种色系一样的led,就是拆红的或橙色的,换其他颜色。不然不注意搞混了

网友B:
这大晚上的,不知道的还以为 UFO 来了呢!!!
为啥在路边上飞啊。也不怕撞车上

网友C:
如果让不之情的市民拍到,然后经过砖家详细解说,就是名副其实的UF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