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无副翼3轴

楼主(2011-07-21):
在1500一下,自旋好点的

网友:
沙发?
mb  性价比高
3gx 新出来的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其实楼主这个问题没有答 案,因为1500以下的三轴都不行。

网友A:
MB在3.0更正自旋问题,至少从台湾论坛的测试评价来看,自旋已经很好
现在有MB的人都在等3.0,应该就快出来了。
性价比最高还是MB

网友:
建议futaba的750,看起来要2000,但是其实你如果多架飞机的话,就方便了,只要每架飞机固定感应器即可,那个屏幕的控制器其实可以要用拆一下,也就是一根线而已,方便的很,这样你多架飞机都只要一套即可,其他的都是每架一套,浪费

网友:
V8价格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在3.0更正自旋问题,至少从台湾论坛的测试评价来看,自旋已经很好
现在有MB的人都在等3.0,应该就快出来了。
性价比最高还是MB

问题是,3.0说了快两个月了,还没出来。。。。。。一个月前,就在说:快出来了,已经在写说明书了,可前几天还是这么说。。。。。。

楼主:
还是等3.0吧,MB才1K多,无副翼里算便宜的了,2.0自旋不好,所以现在先不买,3GX据说自旋不如3G,3G又不如MB稳,MB和3GX打平了,等3.0出来了MB自旋更好,就可以以差不多的价格打败3GX了

网友:
都打算出1500了还在乎多400上CGY750吗,带屏幕的放大器谁用谁知道,调机非常方便。今后升降也不会像v8那种要收费。目前以升级到1.1增加了自旋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