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能搞电动定速不

楼主(2011-07-21):
以前用V8搞过450定速,配合35X电调和450M电机(大齿盘上装两枚磁铁或者使用脉冲感应器)。。。感觉比无定速的爽多了
因此,想问下亚拓3GX能否配合35X电调和450M电机搞定速

楼主:
偶也知道考比电调可以定速,并且效果巨好,但是毕竟要花一千多大洋。。。
如果3GX能定速,加个感应头也不过几十元,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A:
克利教授- -,不是一直在使用kontronik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克利教授- -,不是一直在使用kontronik么- -

我的550改600用的是好淫70HV+V8定速2100转。。。
450定速电调要用考比的。。。但感觉不值得啊

网友B:
35X自带的定速功能很爽的。

网友:
35x自带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X自带的定速功能很爽的。

这个,我还真的没敢去爽一下呢

网友:
我的450上装的70a不知道能不能搞定速

楼主:
顶一下,继续求答 案:loveliness:

网友:
35X据说有定速啊

网友B:
35X不是据说有定速,而是一直带定速功能,只是极少有人用,最近孩子给他徒弟装的450PRO试着使用定速后的确很爽,IDEL1=80%、IDEL2=85%,要仔细看说明书,最大不能超过8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5X不是据说有定速,而是一直带定速功能,只是极少有人用,最近孩子给他徒弟装的450PRO试着使用定速后的确很爽,IDEL1=80%、IDEL2=85%,要仔细看说明书,最大不能超过85%。

考 试的时候回答问题离题要得0分的,从3GX定速变成了35X定速一字之差哦,呵呵

电调的定速和油机的定速算法应该是不完全一样的,不然V8和CGY750也不会单独有电调定速模式选项

楼主:
谢谢千红的回复。。。
希望官方出来证实一下3GX是否支持电动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 试的时候回答问题离题要得0分的,从3GX定速变成了35X定速一字之差哦,呵呵

电调的定速和油机的定速算法应该是不完全一样的,不然V8和CGY750也不会单独有电调定速模式选项

俺们不考 试, 想要表达的就是450PRO用的35X电调具有很好的定速能力,另外再搞定速系统是否有必要的问题。

网友:
理论上所有油机定速器都可以用在电机上,呵呵。
3gx未试过,倒是g600我用过在电机定速上。
g600最低支持11000rpm,贴4片磁铁在大齿上,主轴最低转速就是2625rpm了,450和500都可以玩。
效果比单独的YT电调定速要好。
其实YT电调定速保持转速的能力还可以,只是扭矩变化太剧烈,尾巴根本顶不住

楼主:
看来可以搞啊,呵呵

只是要粘的磁铁有点多哈。。。不知脉冲传感器怎么样:loveliness:

网友:
脉冲传感器是phase sensor吧?用这个要比贴磁铁麻烦(vbar除外)
电机的转速在30000左右,phase sensor出来的信号还要乘以电机极数,需要一个电路每隔4个信号才输出一个信号,才能把脉冲数控制在油机引擎的转速范围内(vbar就有这项设定)
helifreak里有西人弄了,需要一定动手能力

网友:
很想使用35X的定速功能。。

网友D(2012-01-13):
35x有定速功能而且很强。

网友E:
35X电调的确有定速功能, 所有的YT电调都有. 但好不好用就没试过了. 现在用油门曲线调整也感觉不错.

网友:
好像见过以前亚拓人自己说35x定速没用的

网友F:
呃...不知道好盈的好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