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问题越来越多,DS95不敢买而且贵,65MG老版没了,450神舵又该何去何从

楼主(2011-07-21):
标题够长
请各位大侠推荐正在生产的,口碑好的一种450舵机,价格100上下的450好舵机一款,最好不要260MG,要换侧板

网友:
貌似只能260了,只要不是V2就能改侧板啊,100左右吧
邪恶大哥大

网友:
 国产不是也有还舵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V2

网友:
为这个舵机,你就可以直接放弃450
玩可以装标准舵机的直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版都快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600电池贵啊,500貌似还要自己改

网友:
退魔算了。

网友D:
   65MG  5065MG-- 得两百多点!   还有一款 韩产的450斜盘舵机 ! 忘了型号了! 貌似也不错!但缺货严重!   MKS 的已不再关心了!

网友:
韩国的那款好像叫313mg,我用了两年,硬是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另外可以考虑北田213f,性价格比超高

网友E:
450 现在的斜盘舵机  是个很纠结的问题 要是上无副翼的话  更是 郁闷
所以我 索性放弃 450  投奔 500  改标准舵机     嘎就  省事 啦 飞机大螺丝粗 不怕花牙   空间大 又好走线
飞机又稳  又好飞
我 为啦 经济 点 用 6s  A123 电池   飞啦 一年 啦电池 好得很 。。。 就是动力差点 不过 飞 普通3d 和 练基本动作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 现在的斜盘舵机  是个很纠结的问题 要是上无副翼的话  更是 郁闷
所以我 索性放弃 450  投奔 500  改标准舵机     嘎就  省事 啦 飞机大螺丝粗 不怕花牙   空间大 又好走线
飞机又稳  又好飞
我 为啦 经 ...

  450不大不小.
而且舵机太蛋疼了.偶也是因此上的500+标准舵机+7S锂铁.

网友:
棒子的313mg是好货,耐用,速度快。 150元一颗

网友:
450的舵机确实是一件令人相当头痛的事情,受不了这种折磨的还是老老实实上大机吧~

网友:
不要最求太高,玩的就是高兴,目前使用DS95还未出故障

网友:
请问像600之类的飞机舵机就很不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标题

算了吧.不如就用410M吧.配件也好找.实在不行就扔了.收个套机中拆卖的也就一百多点.个人认为比较实惠.其它的意见楼下继续.

楼主:
现在用的银燕的舵机,坏了换313

网友:
450 这个9G小舵机 真麻烦。。
好的太贵,便宜的太烂。。。。
所以上大飞机,是硬道理

网友:
savox 0255mg!不知道有人用过没~

网友:
如果要便宜就是辉胜金属。。要好耐用就260MG。。其他不考虑。。要说的话辉胜一样很好用的。。现在我感觉技术是第一位的。。设备一般过得去就成。。

网友(2011-09-11):
到底用那个

网友:
我一直在用辉胜

3年多了,炸机扫过几次齿,其他一直很好,我感觉非常好用

网友:
其实舵机没必要那样,只是一个800克的JJ而已,我用三颗1.5KG的烂伺服机不是照样飞我的小肥TT  1.3KG

LZ,不要那么纠结了,买一个可以用就好了,

DS95我也用过一段时间,由于种种问题还是离它而去了,伺服机,看情况选择吧,450用260,只是跟玩大排量一样,多个富余动力,看操作者怎么玩了,其实没那个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5MG  5065MG-- 得两百多点!   还有一款 韩产的450斜盘舵机 ! 忘了型号了! 貌似也不错!但缺货严重!   MKS 的已不再关心了!

原来你也是MKS的“受益者”呀!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