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油机。有图。走过路过别错过。请高手指点新装油机。。(34楼上视频啦~~)

楼主(2011-07-21):
第一架新油机。发动机坐我没动就装上发动机了。想问一下还用动吗?用调一下拉力线吗?
还有飞机上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请高手指点哦~谢谢

网友:
成品机,几乎不用调的。防火墙上本来就是斜的,已经做好了的。

楼主:
还有飞机上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请高手指点哦~谢谢

网友:
快点加油爽歪歪去吧

网友:
个人觉得,有九成机会是头重

网友:
大金星相当的好飞啊,发动机直接装,机翼上反角的没事,我装的OS55发动机头有点重,稍微配点重不影响的

网友:
快点加油爽歪歪去吧*2

网友:
这款飞机应该是星宇的终结者,很好飞。加一点右拉和下拉飞行会舒服点。建议用尼龙桨。

网友A:
你的发动机安装有点问题,安装发动机架的那块木板叫防火墙,制作飞机的时候已经和机身有了一个右拉的角度,仔细看能看出来,你装发动机的时候要顺应这个角度,看你的照片,你把发动机装的与机身轴线平行了,好像还有点左拉,松开螺丝,微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发动机安装有点问题,安装发动机架的那块木板叫防火墙,制作飞机的时候已经和机身有了一个右拉的角度,仔细看能看出来,你装发动机的时候要顺应这个角度,看你的照片,你把发动机装的与机身轴线平行了,好像还有 ...

说的没错,看上去拉力线的确有点儿左拉,应予纠正。
另外这个机身上用来捆绑机翼的销子有点儿短,飞行时要注意防止捆绑机翼的松紧带滑脱。

网友:
前轮转向拉杆没有弯成Z字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头重。严重的头重

网友:
哪么长的排气管会影响排气哦,导致发动机不好调。当然,如果你能就这样调好发动机,这样做废油不会弄脏机身。
这飞机很好飞的,练习拉力线没哪么多讲究,上天微调一下舵面就行了。

如果是初飞油机,好好练练模拟器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应该也是初入模吧,我一直在坛子上潜水,这款机好像是油机初入门者首选吧,我也有近期入模的打算,楼主,能说一下(或站内短消息)你这架机机的各项配置好吗?最好给个链接,这样对我等还在犹豫的在旁边看得直流口水的门外汉是很大帮助。谢谢。。

网友:
上周刚刚摔了一只一模一样的,星宇的终结者,相当好飞的练习机。。40级飞机,我这海拔高,配了三叶52发动机,apc,11x6的桨。超爽

楼主(2011-08-30):
谢谢楼上所有的朋友。发完这个问题后我就飞了。处女航两箱油。没炸机。不过发动机没调到位。第二箱油起来飞一会时,全油发动机没反应了。我就破降了。没什么事。哈哈。下次在飞时在地面调好发动机。

网友:
飞机重心调好,发动机调整到位,就爽飞吧,我飞的第一架飞机就是这种,很好飞,速度不快,很稳定,就是做动作不爽

网友:
新机在天上就全油拉? 起飞拉下全油,天上半油就够了,等飞个10几箱油再拉全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心稍微靠前一点(头重)有好处,可提高俯仰稳定性。

网友:
楼主    我有个要求   希望你满足下     把你买飞机的地址给我下   谢谢   我也很想买这架

网友:
是金星吧,经典机型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祝贺你首飞没炸机

网友B:
飞小木鸡的飘过,不存在空中停车的问题
有个问题,准备飞联合25,配asp32级发动机。别人都说比较重,请问联合25好不好飞?

网友:
刚看到某大侠去年注册的.在线时间没我长..人家升元帅了....才知道在线长不能说明什么...我是来灌水的.要不我要一直大笑到死的... 灌了几帖灌不下去哦...才发觉灌水也累..

网友:
建议起落架改改

你的后起落架做得太结实了 应该把横拉去掉 角度也太大了 建议高一点 你这么做 降落暴力时 起落架就起不到减震的作用了 容易损坏机身 发动机的角度可以不动 这款飞机的最大特点就是结实 比较耐炸 如果可以 改成后三点起落架 这样更适合新手飞行 降落对跑道的要求也低一些 不然你的前起落架很容易受伤

网友:
不就是个教练机嘛!装好不用调直接飞就是很稳定.不行还可以空中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小木鸡的飘过,不存在空中停车的问题
有个问题,准备飞联合25,配asp32级发动机。别人都说比较重,请问联合25好不好飞?

联合25绝对没有40的好飞

网友:
没有右拉!!!把机座右边垫起一点,让发动机的拉力线有2--3度的右拉。

楼主:
看完自己顶。。。。。哈哈。。。。。飞的不什么地。看不清的闭眼睛听声吧。。。。哈哈。。。。看完不顶我就画圈圈

网友:
油机,太爽了,可惜我们这边好场地太远

网友:
拿摄像机的手像是癫痫一样抖抖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