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主轴横轴求推荐

楼主(2011-07-21):
450主轴横轴求推荐,当然要副厂的,亚拓的不用说了

网友A:
主轴冰人,横轴如果是Pro推荐飞魔士的4mm外丝横轴,淘宝上找吧

网友B:
换冰人一体尾波,三轴都要冰人的

网友C:
有米就买好的 没米就便宜的用用好了

网友A:
标题
冰人的横轴个人感觉偏软,还是4mm的轴好用点,建议用飞魔士的4mm的外丝试试,我是Pro,尾轴用的也是飞魔士的散件自己装的,目前感觉还行吧

网友D:
实际使用冰人的主轴比较软,我用的非耐套机,因为和ALIGN的东西好多不通用,所以一般都买非耐的,非耐的贵点,但是质量是很好的。不过要是完美主义呢,就买一元的主轴横轴吧 ,炸了就换,不心疼。

网友E:
一直用的冰人的三轴,炸机费的是大桨, 三轴才值几个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