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起落的mcp x

楼主(2011-07-21):
mcpx 现已300多起落,炸了无数次,这JJ其实维护费用不高,原装的配件就只入个一次连杆而已,其它的都可自已动手或副厂修复

中联炸开,用碳纤修复

中联炸开,用碳纤修复

九鹰220A尾桨,锁尾性能加强

九鹰220A尾桨,锁尾性能加强

原电机老化,改无刷

原电机老化,改无刷

脚架修复

脚架修复

原尾电机老化,用上7mm尾电机,尾翼用450尾桨DIY的

原尾电机老化,用上7mm尾电机,尾翼用450尾桨DIY的

头罩支撑柱用碳纤修复

头罩支撑柱用碳纤修复

主轴尾管炸了那么多,几块钱的碳管可用很久了

主轴尾管炸了那么多,几块钱的碳管可用很久了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哈哈,顶,不错,自己动手!

网友:
修机高手!

网友:
看来要迟点入一台玩玩

网友A:
kenyips 兄的帖要顶!

网友B:
请问LZ用什么控?原装的控好像很玩具的感觉。
也想入一台

网友:
LZ会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nyips 兄的帖要顶!

下次拿X2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用什么控?原装的控好像很玩具的感觉。
也想入一台

我用DX6i,其它dms2的控也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DX6i,其它dms2的控也可

DX6i听说是山寨的,这控用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6i听说是山寨的,这控用着怎么样?

我没用过其它控,dx6i玩mcpx足够了

网友:
飞300次你的舵机没炸坏吗??  我的飞了几十次而已,有个舵机就炸坏了,没修,闲置中

楼主:
是抖舵吗?

网友C:
昨天刚入手,请教一下主轴和尾管分别是用多粗的碳棒和碳管?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抖舵吗?

不是抖舵,中立点移位了, 通电之后,拉杆跑下面去了,十字盘都不平了。 拆开洗了下,也没用。

网友:
好机机啊!100 3g再不出我也要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抖舵,中立点移位了, 通电之后,拉杆跑下面去了,十字盘都不平了。 拆开洗了下,也没用。

对岸有解决中立点的案例,现在找不了,印象中是舵机电机旁的几个接触点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入手,请教一下主轴和尾管分别是用多粗的碳棒和碳管?谢谢

尾管2mm主軸3mm的

网友E:
请问lz尾电机换的哪种?
主电机换的哪种?电路板需要改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lz尾电机换的哪种?
主电机换的哪种?电路板需要改动吗?

一齐飞的模友代楼主抢答。
尾电机用的是大概13到14元的7mm空心杯电机,淘宝上也有便宜的,不过相传转速和出力都不够。
主电机换的是AEO牌C05M电机,电路板不需改动,用老版的CB100电调就可以了,整个改动只需要在电路板上面焊接3个位置,超级简单,就是比较费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