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量如何控制?

楼主(2011-07-21):
·我打算用电动车的电机和电枰做动力·可是不知道怎么控制电流的输出·还有最麻烦的就是遥控的话·整体的一套都很难弄··有没有可以直接购买·遥控器一套的

网友:
你想自己做坦克的还是什么
?电动车这个我知道一切原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A:
电动车转把的控制是三条线吗

网友:
想要简单的话,有刷的直接用成品有刷电调就行,无刷比较麻烦,一般的无刷电机是霍尔元件换向(两根线),遥控模型上的无刷很多是无感的……

其实想要扩展的话,个人建议直接用淘宝购买的双向带刹车H桥模块,PWM调速——这个的信号随便找个单片机就能输出了~~
这样四个比例通道用在行进和炮塔上之后还能剩下大量的开关通道用来弄车灯之类的……

楼主:
``HL的波箱·能把两个电机速度调节的一样··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有什么东西能把两个电机的速度变的一样··要不然开起来不走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HL的波箱·能把两个电机速度调节的一样··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有什么东西能把两个电机的速度变的一样··要不然开起来不走直线

恒龙是经常跑偏的你不知道。想跑直线请使用双流传动结构

网友:
恒龙跑偏,买多几个电机,回来测转速,选相近的一对便好了,几块一个而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转把的控制是三条线吗
是三条,一根是5V电源线,一根是信号线,一根是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三条,一根是5V电源线,一根是信号线,一根是地线。

可以用标准遥控器控制吗,比如天地飞6A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地飞6A的话能传输多大的电量?··我打算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枰和电机不知道可以不·还有就是连接的方式我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地飞6A的话能传输多大的电量?··我打算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枰和电机不知道可以不·还有就是连接的方式我不是很懂

因为天地飞6a的接收机信号也是一路信号,一路5v一路负极,所以才问,但不知这握把的信号是不是能用接收机的信号代替。我看过eve5259869的贴,他用电动车控制器和电机做的1比8底盘,但不是直接用接收机的信号控制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啊····电车控制器?··拿他怎么遥控?····他那样做不就不能做到远距离遥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天地飞6a的接收机信号也是一路信号,一路5v一路负极,所以才问,但不知这握把的信号是不是能用接收机的信号代替。我看过eve5259869的贴,他用电动车控制器和电机做的1比8底盘,但不是直接用接收机的信号控制电 ...

想知道答 案!

网友:
好像没有

网友:
ppm输出的是脉宽信号,电动车控制器需要的是电压信号,不能直接使用,必须经过转换,对不懂电路的,最简单是加有刷电调后整型,用阻容元件把pwm整成平滑的直流。

楼主:
啊·头痛死了··真麻烦··对电路说实话真是不怎么了解··哎咋弄?··打算用HL的波箱但是要自己做的波箱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和HL差不多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自己做啊···用电车的电池还有电机···不知道用什么类型的遥控器能控制它的转速···能帮帮我不····

网友:
两个舵机,带动两个电动车转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了····对我来说也算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对了我想问下···如何控制速度?··舵机可以办到么?·

网友D:
我也正头痛这事呢!收了一辆24V电动滑板车,缺了红外线遥控器,这想办法改呢!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