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换上天行者的翅膀,重达1100克,飞的有点累,是否要换马达

楼主(2011-07-21):
如题,XXD2212电机,KV1400,电池是2200MAH,全重1100克,机头有点轻,放了120克的配重,傍晚试飞了一下,感觉有点累。飞大概7-8分钟吧!以前的翅膀是泡沫热切割的,含有2个舵机的,这次朋友送了个天行者的翅膀,为了减轻点重量,就三通吧,飞起来也简单点,接下去还要加装FPV的设备,摄像头,图图传等,估计这个马达不行了。
大家建议换哪个配置的马达和浆,才能更好的为FPV服务,再次求教!!!

网友:
这要撞脑袋上,当场毙命

网友:
 舵机放机身,电池1500-1800就可以了,用2200太大了吧。放配重尽量避免哦。。

网友:
空中点火

楼主:
you好建议吗

网友:
把两只尾舵机装前面去吧,机头那些配重实在雷,而且撞到人啊车啊就不好了!

网友:
就这还1100克啊????????太奇怪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孩子,代表党和人民向你致敬!

网友:
1.1KG~~~~~还是飘飘吗

网友A:
应该没事,我感觉翼载荷会比较小,阻力肯定也比小翼展的大了,但是浮力会更好,建议LZ多试几次 在看看吧,在天上平飞 其实不需要多少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事,我感觉翼载荷会比较小,阻力肯定也比小翼展的大了,但是浮力会更好,建议LZ多试几次 在看看吧,在天上平飞 其实不需要多少油的,

o哦,谢谢

网友B:
电池150。。舵机40。。电机加电调算100。。还有140配重
这也才4xxg啊。。。顶天500。。。
机身是什么材料的??打了多少热熔胶啊
你三通也就减个垂尾舵机的重量。。。没必要啊。
重做个机身或买个95的f3a..整机在600g以内。。你这个配置飞的轻轻松松
原谅偶又在打95 f3a的广告。。。
嘿嘿

网友C:
建议配置:9寸桨(或8寸)+朗宇2216,1250KV+3S2200电池+XXD40A电调或中特威好赢30A

网友:
这个牛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150。。舵机40。。电机加电调算100。。还有140配重
这也才4xxg啊。。。顶天500。。。
机身是什么材料的??打了多少热熔胶啊
你三通也就减个垂尾舵机的重量。。。没必要啊。
重做个机身或买个95的f3a..整机在 ...

光一个天行者得翅膀就要400克啦,还有机头部位是用实心的EPP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配置:9寸桨(或8寸)+朗宇2216,1250KV+3S2200电池+XXD40A电调或中特威好赢30A

哦,谢谢,朋友借了我一个银燕的2220,就是不晓得多少KV,浆是9*6的,但是试验下来拉力大了很多,下次购买设备试试您给的参考,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朋友借了我一个银燕的2220,就是不晓得多少KV,浆是9*6的,但是试验下来拉力大了很多,下次购买设备试试您给的参考,谢谢了

2220  9寸桨没发挥出威力哦。。。一般2220都是1000kv上下的。。。
用个12寸桨。。。你那么大的翼展。。用9寸桨恼火了点。。。
顺便把电池和电调都加点。。从翼展上来讲。。你的机子不重。。
但从你之前的动力配置上来讲。。。机子太重。。或说是机子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