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关于消除果冻的终极方法!

楼主(2011-07-22):
看图大家应该都会明白,为什么同是GOPRO,同是ZI8,同是高清,就是果冻程度会不一样?

下面是CLASS 10 16G卡的厂家产品介绍:

然后是U1 16G卡的厂家介绍:

同一个厂家推出了多种速度截然不同的SD卡,适用场合也是不尽相同的。。。
也许我们该回头想想,果冻也许不全是COMS的错,也可以是我们插错了卡。。。
另一种可能,也许GOPRO早已经不是唯一!
我一直用这CLASS 4 16G的卡,大家看看参数,再看看我录出来的果冻吧~~~

视频是用ZI8拍的。

网友: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最后降落的影子应该是熊猫载机。摄像机什么型号?

网友:
忘了夸了,拍的很好

网友:
视频非常清晰,什么设备?

网友A:
果冻还是因为振动造成的吧,zi系列有HD60,60帧的帧率可以很大程度减缓振动造成的画面颤动,但如果换了其他诸如miniDV的产品,30帧的帧率就算你查内存条加高速缓存也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冻还是因为振动造成的吧,zi系列有HD60,60帧的帧率可以很大程度减缓振动造成的画面颤动,但如果换了其他诸如miniDV的产品,30帧的帧率就算你查内存条加高速缓存也白搭。

请相信我已经很好的处理震动问题了。不然我发这个帖子还有什么讨论意义?

网友:
说说 设备吧 拍的很棒

网友B:
果冻的产生主要来自于震动和运动速度(受限于CMOS),而不是存储卡。同样是DV,CCD的就没有果冻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冻的产生主要来自于震动和运动速度(受限于CMOS),而不是存储卡。同样是DV,CCD的就没有果冻现象。

这一点我基本同意,但是单就论坛上已经发帖的GOPRO用户,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果冻程度。我想说的是,果冻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是可以减轻的。换个角度说,ZI8,PM5K,GOPRO实际上使用的方案是大同小异的,也许GOPRO的缓存更大些,所以对SD卡的速度宽容度比ZI8和PM5K相对也大些,得出的横向对比自然果冻程度也比ZI8之流小。但是如果提高了卡的速度,也许大家就差不多了,至少都可以提高到相当的画质水品。相对于1000+的价格硬落差,我认为还是很有建设性的。

楼主:
DV机的模型结构理论上是:
采集块(镜头板)----缓存----编码器(CPU)----存储器(SD卡)
从这个结构链上,可以看出不管采集块的功能如何强大,采集出来的数据都必须先进入缓存,通过缓存经由编码器编码输出给存储器。
想要最大限度的保留采集块的原始数据,就需要足够大的缓存,和足够快的编码器和存储器。如果编码器不够快,直接导致缓存信息处理不完,出现丢帧。同样的,如果存储器的速度不够快,也会造成编码器输出的信息不全,形成丢帧。
也许这个意义上的短板效应,才是造成了“果冻”的真正元凶。

网友:
HD1080P视频拍摄一定要选择CLASS 6以上的卡才能完全发挥机器的功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DV机的模型结构理论上是:
采集块(镜头板)----缓存----编码器(CPU)----存储器(SD卡)
从这个结构链上,可以看出不管采集块的功能如何强大,采集出来的数据都必须先进入缓存,通过缓存经由编码器编码输出给存储 ...

分析的很专业啊!!

网友:
好马需要配好鞍

网友:
同意LZ的观点,高速卡确实可以提高视频质量。

网友:
效果真爽啊,
我的zi6,sandisk extreme 30MB/s 4GB的卡,用手拿着拍都有明显的果冻。。
是不是zi6比zi8烂很多啊?。。。

网友:
环环相构的,CCD也要行,内存卡也要快才行,

这样看,ZI8是不错的

网友:
果冻是因为CMOS的成像原理造成的,CCD是没有果冻的,搜一下摄像论坛里面,关于5D果冻都讨论烂 了。

网友C:
内存卡的速度只要够用,就不会是瓶颈。况且,果冻现象不是一个瓶颈造成的,这是CMOS的原理问题。

网友D:
其实就是奸商为了省成本,在cmos上没用全局快门,用的逐行快门而已。果冻大小,取决于快门速度和运动速度的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