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楼主(2011-07-22):
问一下。八通的天地飞遥控器里面是不是自代模拟器

网友:
毛也不带

网友:
你要多潜水       模拟器都是要另外购买的

网友:
买个电子狗接上遥控和电脑就行了

网友:
淘宝 凤凰模拟器 G4  XTR(不推荐) 找最便宜的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子狗狗买哪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