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以完成请前辈请教 等待下水

楼主(2011-07-22):
第一次做船请前辈指点

网友:
 小心防水倉的電源開關

网友A:
怎麼沒離合器 設備倉電源開關一定要防水,丟掉導流螺母

网友:
减震胶扛不住

楼主:
j减震胶抗不住吗??我用的是聚氨酯 要比橡胶耐用应该
我觉的我这船唯一的毛病就是躲太短了离桨太近~!前辈们给我看一下

网友:
做得很漂漂! 顶!!!!!!!

网友:
减震胶不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我用的这种减震胶,便宜 量足 一个顶两。谁用谁知道,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爽得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j减震胶抗不住吗??我用的是聚氨酯 要比橡胶耐用应该
我觉的我这船唯一的毛病就是躲太短了离桨太近~!前辈们给我看一下

只要不碰到桨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麼沒離合器 設備倉電源開關一定要防水,丟掉導流螺母

为什么一定要离合器呢?除了个别汽油机自带的以外,我从来不推荐加装离合器。

网友:
浆与老鼠尾的空间太紧了,发动机高速时会把软轴拉短!

网友:
我觉得呢,装架子那块pvc板粘不住

网友:
还有感觉这款设备合看你的会进水!

楼主:
处女航了~!昨天下午首次下水跑了没两圈忽然熄火哈哈~!等了1个多小时才飘到岸边

网友:
建议换成两叶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