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Hyperion 720i SDUO3的请进,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22):
1.Hyperion 720i SDUO3中的电池容量设置对充放电等几种模式有什么影响吗?说明书上举了一个例子:730ma的电池设置成700ma,那么2600ma的电池需要设置多大呢?
2.STORE模式下的截止电压是定值还是可以变的?昨晚拿一节电池做STORE,结果充到了3.96V才截止,不知为何,以前用X6时是到3.85V截止的。STORE的截止电压与电池容量的设置有关系吗?
以上问题,大家帮看看,谢谢!

网友:
是100毫安为单位的增加2600的就设为2600毫安就行,切止电压并不是最后的平衡好电压,充电器充到相应的百分比电压后会有些高有些低,需要平衡一下。

网友:
store模式

LIPO电池STORE模式电压截止为3.80-4.0V,在HYPERION 充电器上这个值是可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