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用2600mah比2200mah电池能多飞几分钟

楼主(2011-07-22):
同题

网友A:
估计不会多太多。。就400MAH而已,而且重量也增加了!

网友B:
可以买一两块试试,

网友C:
应该差不多。
我的2000mah 6S的就和2200mah 6S的一样。
3S的没测试过。

网友D:
没测过,重量增加也不多,按道理应该能多飞2分钟吧,毕竟容量大了以后电压下降会慢点。

网友E:
没必要在这上面比对,重量增加,单位时间电流肯定也增加。

网友F:
估计多不了1分钟!

楼主:
重量就增加30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