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KK四轴调试求助~

楼主(2011-07-22):
昨晚把四轴全部安装完毕,一系列的调试均正常完毕,在最后一步按上浆,举上头顶带浆调试时,按照说明前后左右晃动测试陀螺时,左右晃动的的陀螺反映和电机加速转校正均正常,且感觉力度比较大(电机哗的一声加速),前后晃动四轴却感觉不出陀螺对四轴姿态的校正(或者反映很小),关电后对俯仰陀螺和横滚陀螺进行了多次从大到小从小到大的调节,横滚陀螺有大小反映(但反映比较小),而前后晃动俯仰,修正却依然感觉不明显,请问这样正常吗?是不是四轴调节前后左右陀螺的反映力度一样才算比较好比较平稳呢?现在我该调那里呢,有点无从下手。

新人第一次装四轴,可能在表述上比较差劲,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
这是我自制的四轴,还没接好线时拍的

楼主:
  还没调好啊

网友:
说实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楼主:
 就是前后晃动四轴时,俯仰陀螺没有自动修正的感觉

网友:
估计陀螺仪挂了,换个试试

网友:
如果有一点感觉你就试飞看会翻锅不,自己焊的还是成品,看看小板上面右边第一跟线是否有电路连接

楼主:
KK是淘宝上买的成品,本来俯仰陀螺没反映就想试飞看看,谁知第二天一开机,发现就乱了,好像反陀了,一推油门,就猛往一变倒

昨天下午检查KK,发现单片机上有个脚虚焊,不知是不是这个影响,等焊好再试飞,要是不行,真不知道找谁帮调了

楼主:
足足让一堆朋友期待了一个星期,还是没能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