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V4的四合一控制器的很长的线一般放哪

楼主(2011-07-22):
请问一下:LAMA V4的四合一控制器上的那根很长的一团线一般摆哪,拖在机壳里是不是飞的不稳啊?

网友A:
那是接收机天线吧。。

楼主:
对,就是接收天线,一般绑哪,总不能绑电机上吧

网友B:
放到机壳里边,再从机壳尾出来,或者捆都放机头壳里边都行

楼主:
那团线剪短点还行啊

网友C:
一般放在机尾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