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陀螺仪可不可以代替平衡仪?

楼主(2011-07-22):
用三个PG03
陀螺仪
分别控制副翼、升降和方向三个
舵机
能不能起到增稳的作用?与用成品的平衡仪有多大的差别?用朋友这样试过吗?

网友A:
估计不可以!

网友B:
不可以的,针对的技术不一样

网友C:
3个陀螺只能帮你保持飞行姿势不变,不能保持飞行平飞,平衡仪则能保持飞机相对地平线水平。
理论上来说,用3个陀螺,调整飞机水平平飞后,是可以一直保持这个姿态平飞,而实际上则受精度和其他环境影响,很快飞机就与地平不平了,还是需要手工修正。

网友D:
绝对不行滴